无心磨外圆并靠端面时,磨削花纹是放射性的,为什么端面是鼓的

楼主(2012-08-09):
无心磨外圆并靠端面时,磨削花纹是放射性的,为什么端面是鼓的,也就是凸的,怎么修砂轮都保证不了相对外圆的垂直度?

网友:
等高人看来磨工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A:
你磨心轴高和端面跟本就不垂直,磨出来肯定凸了。

网友B:
导轮的角度有问题;4个导板平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磨心轴高和端面跟本就不垂直,磨出来肯定凸了。

“你磨心轴高和端面跟本就不垂直,磨出来肯定凸了。”
请问“磨心轴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轮的角度有问题;4个导板平行吗?

“导轮的角度有问题;4个导板平行吗?”
请问“4个导板”是什么?我刚学无心磨师傅就走了,很多窍门都不知道,麻烦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
平面见到网纹就是平的

网友:
你磨了外圆 然后上工具磨或者平磨 看工件大小, 用V型铁夹持外径,磨端面 出来的垂直度绝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