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6精镗Q的退刀方向,求解释

楼主(2012-08-09):
G76精镗Q的退刀方向又参数5148设置,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求高手解释下

网友:
什么系统,G76是车螺纹么?

网友:
什么意思。楼主讲清楚点。

楼主:
加工中心G76

网友:
一般是设置好的,如果不知道,程式里给个Q10单段倍率关小,看到孔低是个怎么情况不就ok了??在看看绝对坐标里的数就明白了,装刀注意方向!先定向了再撞刀,通常都是第一次知道方向后在主轴的键上做好记号就是了,就是在刀尖的方向!比如画个线或者冲个小眼

还不行的话请看

网友(点评):
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
先定向,Q是退出距离

网友:
在法拉克系统中要临时更改1132.#参数对应的值是主轴角度!要将镗刀刃调至沿x或y轴方向,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