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数控机床程序传输软件和USB转25针232口接线图

楼主(2012-08-09):
如题求软件和接线图。机床系统很杂,从OT到OTD、16I、18MB都有。手上有USB转9针的线和9转25的线,设置了USB口为COM4,但手上的传输软件直接出现错误端口提示,无法传输程序。求有没有合适的软件和接线图。

网友:
不同系统传输软件应该不一样吧,印象中传输软件都是系统厂商免费提供的。也许你设置不对,不是软件问题也不是硬件问题。对串口操作需要设置端口号以及波特率,波特率设置多大值,具体看具体看说明书。

楼主:
没有谁那有合适的软件么?急求!

网友:
可能是你的线质量不够好,引起的传输问题,你买一条好点的试试,这些是不能简单通过物量连接解决问题的,因为这些转接线使用了转接和驱动的IC,这个IC及外围电路的好坏直接影响传输的质量.还有就是你设置的传输波特率一定要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