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i润滑油参数改加油时间长短是多少呀

楼主(2012-08-09):
急,机床自动加油很慢,导致主轴没油,想改下加油的时间不知道在哪里改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
知道了这个干嘛呢?想烧导轨么??一桶200升的润滑油可比机床导轨便宜多的去了。

楼主:
不是啊 机床加油好慢

楼主:
没人知道啊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是K参数。找到说明书自己看,在电路中有关于这个功能的继电器K参数号码。

网友:
我们这台加油时间是一定的,可以在润滑油站调节加油量

网友:
加油时间是一定的,可以调节出油口的滴油频率,用手拧应该就可以

网友:
在系统/ PML/ 维护/ 定时 /。。里面具体的时间你可以看下里面的数字差不多能猜出来。我们机床T04是打油间隔。T072是打油时间,里面的数值1000就是一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