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我多年的参数问题,请教

楼主(2012-08-09):
参数PCT(No.5104#6)   参数(No.5213)    参数SBC(No.5105#0)
请问有的参数前面什么没有,有的参数前面有PCT,SBC等等...为什么呀?

网友:
涉及的参数均为FANUC数控加工中心的操作指令,例如PCT表示深孔攻丝循环操作,而参数(No.5213) 表示在深孔攻丝循环中设定的退刀量d ,或设定切削开始距离d 。 SBC在单程序段操作被激活时,SBC(No.5105#0)的设定可以在每个循环执行单程序段停止操作。一般而言。带字母的参数为动作参数,而括号前无字母的参数为数值参数。

楼主:
还是不懂

网友:
刚我试了下,要G10L50   N3204 R00000101  G11.
   我这边要L50才行。

网友(点评):
真对不起发错了。改参数3204的程序发这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