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静压轴两端轴承压力不一样,什么原因?

楼主(2012-08-09):
我用的立磨是动静压砂轮轴,在维修过一次后,发现前后两个轴承的压力表显示的压力不一致,静压时一个是1.2Mpa,一个是0.6Mpa,动静压是一个是2.2Mpa,一个是1.4Mpa.没修之前两个都一样,现在修过后两端压力差距大。

请问是什么原因,可以使用吗?

网友:
正常,一样就坏了,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
你好!请问你用动静压轴承精度如何 ?多长时间维修的 ?维修后精度怎么样?

楼主(2012-11-17):
精度轴调0.001mm.精度很好,刚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