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螺纹旋紧的设备,用过扭矩传感器的朋友请帮帮忙

楼主(2012-08-09):
    因为这段时间在做一台产品为螺纹旋紧的设备,上面需要对螺纹的扭矩进行检测来控制旋扭的启动和停止动作,一开始就想到扭矩传感器,但本人对这东西还是个盲区,望了解这方面的朋友指点哈。

网友:
我也想做这东东
希望交流

网友A:
传感器只能输出信号,只是为了定力矩紧螺丝可以采用力矩电机或气动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只能输出信号,只是为了定力矩紧螺丝可以采用力矩电机或气动工具。

谢谢提醒,但客户的要求是要在触摸屏上面很直观地调整扭力大小。

网友:
买个回来就好了,其它的电工搞定,详情问厂家

网友B(2013-02-03):
我也想做这设备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做这设备啊,呵呵

有时间一定交流哈

网友:
好啊,有时间交流交流啊,

网友:
你要把你要测试的内容说清楚,我们用过三晶的扭矩传感器

网友:
德国AMT,瑞典atlas copco,美国IR ,美国Cooper,美国Bosh,法国CP,都有做定扭矩电动工具,可以再屏幕上调整力矩大小,显示拧紧结果,监测角度,记录存储数据。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电动螺丝枪,电动螺丝枪有扭力控制,角度监控,并且能够显示扭力大小,保存数据等,如果自己做一台价格可能会便宜,但是可能会承担很大的风险

网友C:
用扭矩传感器检测扭矩一般用于检测设备或量具校准设备。生产线很少这么用。传感器是有使用寿命的,使用寿命远远小于批量生产的产量,最终的结果是设备经常出现故障,你要经常去做售后。
生产一般用扭矩扳手,有手动和电动的。扭矩事先设定。扳手可以满足大批量生产使用。
如果客户非要设计触摸屏设定扭矩,建议你买一个电动扳手,把需要信号线接到触摸屏上。一般电动扳手都有信号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扭矩传感器检测扭矩一般用于检测设备或量具校准设备。生产线很少这么用。传感器是有使用寿命的,使用寿命 ...

我现在也是担心使用效果和寿命的问题。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如果傳輸效率控制好,一般就由伺服電機電流來工作吧!信號介面也容易取得,目前在自行車業製程多採這個方法!!

网友:
这东西蛮贵的

网友(2013-12-29):
用电动工具做旋具是懒人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