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漆光亮度,什么是主要因素?

楼主(2012-08-09):
      机械设备喷漆,有些喷出来的质量很好,很光亮;有的却看起来不光亮,反而带点粗糙。是什么因素造成成的?
     1:是否喷枪的质量或孔径?
     2:是否喷枪的喷头没调好?
     3:是否快干剂与油漆的比例没调好?
     3:是否机械设备表面没有打磨光滑?     4:其他因素?

           不知道哪个是主因?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
漆里含光亮剂多寡的影响。

网友(点评):
似乎没有添加光亮剂!!

网友(点评):
如果是同一个牌子和色号,那么就是喷的手法问题。

网友:
主要喷漆技术不怎么样。

网友(点评):
可能有点关系!!

网友:
跟底子也有关系吧。没深入过,还有带皱纹效果的。

网友(点评):
那倒没有皱纹的效果,,只是表面没有老师傅喷得光亮。。我们用的喷枪是两三百的货色,人家老师傅的九几年买的时候都要一千来块钱。。。

网友:
数年以前老搞不定漆,买了油漆再咋喷也木有外面喷的靓,一直木有搞懂。
这两年在偶然的机会中买到的漆,喷起来就是机器设备上的那种效果。
同一桶漆不同人喷,光亮效果就是不一样,还是同一把喷枪咧。

网友:
喷涂后表面喷金油

网友:
先把件的表面处理好,抛丸什么的很重要

网友:
要是对喷漆的厚度没有要求的话可以选择喷塑,喷塑后表面的塑粉比较光亮也比较均匀,就是会比油漆厚一些。

网友:
水平问题,多练多想就行了。

网友:
一句话经验的问题,看你喷的水平如何了

网友:
喷漆的厚度影响亮度,喷厚些看看!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偶然发现一个问题会影响到,就是喷漆之前,要先把工件表面处理好,既不能太光滑,也不能太粗糙,用200到400的砂纸打磨一下,太光滑了,容易流漆,太粗糙了,光泽度不好

网友:
这个不是很清楚

网友(2013-04-23):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0-04-20):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偶然发现一个问题会影响到,就是喷漆之前,要先把工件表面处理好,既不能太光滑,也 ...

楼主您好 请问下头盔厂制作好的头盔之后表面不够亮是怎么回事 跟头盔的磨具有没有关系 还是跟喷漆的关系  喷漆步骤和调色会影响亮度嘛 表面的珠光也是有但是看起开就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