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工件方便加工吗 求指点

楼主(2012-08-10):
1蓝色部分是要精准定位用的,从左往右轴直径x长度为 Φ20x10  Φ45x6  Φ15x10  Φ8x15 长度不需要精确,蓝色直径需要精准,且要求同心度,蓝色圆与Φ45两端面要垂直度,Φ45两端面要平行度

2皮带轮,外面的2个蓝色区域是装轴承的,里面是定位轴的,蓝色圆与带轮齿要求同心度
上面两工件方便加工吗?工序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A:
请问图上的产品是转配好的产品还是独立的一个零件呢??

网友B:
同步轮那个恐怕得拆分成多个零件再加工

网友:
请问楼主是不是想问蓝色的那些怎么加工?

网友C:
不怎么好干,要看法兰两边的同心度要求是多少了。如果要求低好一点,要求高的话就难干了

网友(点评):
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图上的产品是转配好的产品还是独立的一个零件呢??

是独立的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轮那个恐怕得拆分成多个零件再加工

因为齿底比两边的圆大的多,应该只有护边是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步轮那个恐怕得拆分成多个零件再加工

同步轮那个恐怕得拆分成多个零件再加工,但图上没有画出紧固件,难道这几个零件是靠过应配合装在一起的?

网友(点评):
可以是焊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独立的工件。

那你这个工件太不好做了,材料太让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怎么好干,要看法兰两边的同心度要求是多少了。如果要求低好一点,要求高的话就难干了

0.05

网友D:
很容易加工的零件!第一个:只要三段外圆一刀加工即可保证精度;第二件,需要将齿形两端的挡板分解出一个零件,等齿形线切割加工完成后再铆接装上挡板。

网友(点评):
谢谢 我也是这样想的 第一个与大圆端面的垂直好保证吗 同心度和垂直度能达到0.05吗

网友(点评):
0.05的公差很大了吧,应该能够保证的

网友(点评):
另外问下大侠,分解后铆接是要在齿形体上打铆接孔吗?再用拉铆

网友(点评):
数控车包端面的垂直度5丝以内没问题,轴的同轴度可包2到3丝

网友(点评):
铆接不需要打孔了,只要把台阶的边口稍微打翻一点即可。

网友:
第一个还可以,第二个真心难做

网友:
第一个零件直接车,然后钻孔就可以.第二个零件是三个组合一起的....同步轮两边的套圈一般是铆压上去的...
如果产品的需求量很大,第一个零件可以选择热锻成型,可以节约很多材料和冷加工时间..

网友:
有点难吧!

网友E:
同步轮两个挡边居然也要做成一个整体的,真能整!
楼主的想法?

网友(点评):
哥 有时候图纸是一回事,加工工艺是加工工艺,比如一个焊接的机架 我需要把每一根支柱都出一张图纸吗

网友:
第一个零件粗车后两端做中心孔再顶车(上卡箍),第二个是同步齿形带轮,有标准件可选,如非标可线切轮齿,在镶挡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步轮两个挡边居然也要做成一个整体的,真能整!
楼主的想法?

哥  图纸画出来的是这样,加工工艺是加工工艺啊

网友:
两顶尖加工和装心轴加工。

网友:
常用件专业加工厂很简单的

网友:
这个有现成的卖的,没有必要自己设计的

网友:
第一个工件就不说了,抛开精度,加工方法应该好选择吧;第二个工件菜鸟想这样做,内孔键槽用线切割+钳工抛光,同步齿在铣床上,用成型铣刀铣出主要长度,两边用电火花电去,使槽完整,再钳工抛光;拙见仅供参考(注:菜鸟做纯粹工艺就3个月,)

网友:
第一个零件两头顶着干问题不大,关键是第二个零件,如果还有焊接的的话就更麻烦,往往加工以后容易变形啊,同时0.05的行为工厂靠芯柱的可靠性不是很好的。

网友:
第一种双顶针就干了   第二种两边考虑用沉头螺母镶上法兰 注意控制长度

网友:
除了第二件的齿,其它没什么难度啊,同轴度0.05难吗?再说齿也可以用精密铸造解决啊?

网友(2013-06-12):
引用 网友D:
很容易加工的零件!第一个:只要三段外圆一刀加工即可保证精度;第二件,需要将齿形两端的挡板分解出一个零 ...

很有道理,要求高就是如此加工,要求不高就直接买标准的加工孔位就好了

网友(2013-12-28):
主要是齿的问题   只要能解决齿的问题  加工同轴不难

网友:
市场上有成品标准件,直接选型购买即可,若某些功能或尺寸不合适可再进行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