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标准快借,下面是我厂技术工程师与计量工程师的讨论

楼主(2012-08-10):
请教杨工及网上朋友一个问题:下面是我厂技术工程师与计量工程师的讨论,你觉得哪个对,可以借用标准快吗?
A零件长度尺寸及公差:160(+0.003,+0.028)
B零件长度尺寸及公差:160(+0.027,+0.052)
测量B零件校准块(实测值160.027)。
技术工程师认为可以借用,在量仪显示上可以调出测量A零件的刻度范围
计量工程师认为A零件借用B零件校准块存在风险,
理由:电子量仪器虽然是比对测量,但在厂家出厂时只对电子量仪所配套的校对标准块通止公差范围内的尺寸进行了标定,电子量仪位移传感器在这个公差内是呈线性的,超过这个公差范围的尺寸有可能是不呈线性变化的,曾加了测量结果的不确定性,即使B零件与A零件公差相差不大,单坐标测量的结果与电子量仪有相关性,也不能保证未标定范围位移传感器测量结果呈线性变化,这样的测量结果可靠性不高,测量结果有风险
请杨工及网上朋友当个裁判。谢谢!

网友:
呵呵呵,先给出你们用的电子量仪的具体指标和传感器安装方法再讨论比较合理。如果是我们的正常产品,这样做是可以的,和用160.003做标准件理论上误差应该不超过0.0001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