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耐磨铸钢件,用什么焊接刀片好?

楼主(2012-08-10):
大家好!我厂接了一批高温耐磨铸钢件加工,表面硬度HRC50左右(退火后),用什么焊接刀片好?希望大家帮忙!

补充说明:
      我需要的是焊接刀片,如果用成品刀片的话 ,公司不给配。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参考:百度文库《耐热耐磨钢加工用刀具选用误区》 http://wenku.baidu.com/view/0251027f31b765ce05081443.html###

另如果退火是为了好加工,可以不退火,可直接车加工;参考 超硬刀具车削加工淬火态Cr15Mo3高铬铸钢时的参数 http://www.hlcbn.com/news2.asp?id=4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百度文库《耐热耐磨钢加工用刀具选用误区》 http://wenku.baidu.com/view/0251027f31b765ce05081443. ...

谢谢楼上的仁兄 ,文库中提到的刀片不合适,刀片本身的硬度都没铸件的硬度高,而且我们这边没卖的。我不会机械加工,最好能帮我选择一下合适的牌号!谢谢!

网友(点评):
BN-S20牌号HLCBN,刀片本身硬度为HRC97左右,可加工硬度范围HRC45-79

网友(点评):
谢谢 。您加工过类似的工件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点评):
谢谢 。您加工过类似的工件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点评):
谢谢 。您加工过类似的工件吗?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仁兄 ,文库中提到的刀片不合适,刀片本身的硬度都没铸件的硬度高,而且我们这边没卖的。我不会 ...

大侠,这个是焊接刀片不?成品刀我没刀杆的哦~

网友B:
这样的公司还考虑下--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公司还考虑下--换了吧。

晕死,说什么呢 ,没干过的活就不能接了吗?

网友:
株钻的YS8  ,,自贡 726 的焊接刀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死,说什么呢 ,没干过的活就不能接了吗?

   举个例子:
        单位铣刀盘,位置没调整好,直接把白钢车刀做的垫铁铣了3MM,可转位刀片材料--最普通的YT14,立铣床。
     不知道你懂了意思没有?
    如果坚持要用焊接刀片,帮你找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死,说什么呢 ,没干过的活就不能接了吗?

   要做新产品,更要了解新材质。设备的状况如何?
   可转位的刀片选择可能会多一些。  大批量、否? 批量大可以考虑可转位刀具。

网友(2013-04-10):
那你就慢慢做吧,非常难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