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开合装置应该怎样做?

楼主(2012-08-10):
这是一个开合装置,上面那个斗满了就打开,下面那个满了又打开,,这开合的动作应该怎样去做了,求高手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可否发具体点的图,开的条件合的条件

网友:
不知你这两个斗能否转动?

网友A:
搞个料位传感器

网友:
还有,它们是用来装固体还是液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料位传感器

这个方案应该可行。另外,楼主应该把要求将具体一点,比如您的料是什么状态的?要求下料是从底部开料斗还是将料斗翻转?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