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两端法兰盘固定可调式夹具设计,请教

楼主(2012-08-10):
现在我接到一项任务,要设计一套夹具要在工作台上固定流量计,便于其他安装操作,流量计的两端是法兰盘形式,法兰盘的大小根据不同的型号有区别,并且长度也根据不同的型号有区别,法兰盘上的对接孔有4个均布和8个均布两种,现在要在工作台上设计一套固定该流量计的夹具,关键是型号有好多种,所以流量计长度和两端法兰盘的尺寸都有区别.
    我目前的想法是先固定一端法兰盘,主要形式是在一块板上打两根定位销,插到法兰两孔里,根据不同的法兰盘尺寸做相应的板、定位销,将这块板设计成可以快速插入工作台面上的形式,  好。。现在关键是另一端的固定了,另一端只要一定固定就可以了,由于不用型号的流量计长度不同和法兰盘的尺寸不同    ,所以我实在想不出比较理想的可调的固定方式?各位大侠!有了解的吗?望指点一二!将不胜感激!

网友:
可以用导轨,导轨一端固定。另一端用可调托板。
另外,你的板可以制作两块即可。板上开四条,或8条均布槽。用螺栓固定法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