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个啥

楼主(2012-08-10):
(无正文)

网友:
目前我只能说是“槽轮”!

网友(点评):
槽轮加个柄作甚?

网友(点评):
加个柄就是手动槽轮啊

网友:
看明白结构了,但不知道用在哪儿。等答案。

网友:
由旋转转化为轴向运动。

网友:
是快接头吧

网友:
干式快速接头

干式快速接头作为软管和管道连接的过渡装置,改善了传统快速接头断开和接驳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管中流体泄漏困扰,它集阀门和接头功能于一身,通过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接通和断开流体通路,可以省却后端的阀门、法兰等中间装置,对于高危化学品,油脂,蒸汽,LPG以及需要保证对外隔绝的流体输送,具有高度安全、环保、快速的优势,在切换管路时再也不用关闭总阀,担心流体的外溢; 只需几秒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完成用手直接操作危险流体的输送。

干式快速连接系统以操作安全性高的特点,长时间使用的性能稳定,极少残留物,持久耐用,低维护率为特点,甚至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其机械性能和密封系统都能经受住考验。
工作温度:150℃  工作压力:25bar 操作方法:通过手轮旋转进行接驳和拆分,顺着螺旋槽将公头插入母头,转过10°,两部分咬合锁闭,旋转100°,两部分的阀室工作面被推开,从而使流体顺利流过。
公接头(TRV)连接槽罐,母接头(TRM)连接软管。

网友(点评):
正解,上次我问了一下价格。国外的一个1寸的干式快速接头要8千元

网友(点评):
有木有那么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