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的自润滑功能,求解。。

楼主(2012-08-10):
今天听我师傅说尼龙有自润滑功能,所以尼龙做的滑轮,轴孔里不用车水道,是这样的吗,还有水道到底是密封方式的一种吗,怎么和润滑扯上关系了,求解。。。

网友:
尼龙件的确有一定自润滑作用,至于开水线结构,用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用处(作用主要为密封和润滑),在这里润滑应该是它的主要功用,开了水线后水线槽里可容纳一定的润滑剂,可给接触面提供较为长期的润滑介质

网友:
那种尼龙 自润滑功能好???????????

网友:
居然还能起到润滑作用?

网友:
POM的自润滑还好,尼龙的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