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内窥镜是用什么方式遥控弯曲的?

楼主(2012-08-10):
在液压分厂见过一次检测油缸内部的,对前段遥控部分很好奇?不知有高人知道不?

网友:
会不会是里面有一根筋的东西?

网友(点评):
我猜猜跟你差不多类似吊线木偶一样的!但是五六米总不能扯那么长的牵引线吧而且不止一条

网友:
真是高科技,哪里产的,什么原理。

网友(点评):
五毫米直径内放这些,却是够小的

网友:
The articulating tip, called a "bending section", consists of a series of hinged,
metal, hollow discs, each set 90 degrees to its adjacent disc. This component
is made by hand under a microscope.
该关节式梢头,俗称“可弯曲的部分”,由一系列空心盘状金属部件互成90度铰
接而成。该部件在显微镜下由手工组装。

The bending section is manipulated by 4 guide wires, each of which is housed
within its own sheath. The sheath is called a  "coil pipe", and a set of 4 sheaths
with 4 guide wires, fully assembled, is called a "coil pipe assembly".
弯曲的部分靠4根线操控,每根线外都有鞘。鞘为卷管,4鞘连同4根线一起组成
一套“卷管组件”(即“微型”自行车闸线)。

The four control wires are connected to the joystick mechanism at four different
points. When the joystick is moved in a certain  direction, the appropriate control
wire is pulled (and tension on its opposite wire is relieved) and the bending section
bends.
四根控制线连接到遥控手柄机构的四个端子。当遥控手柄朝某方向移动时,牵拉相应
的控制线(对边的线则放松)产生相应的弯曲动作。

网友:
机械真是太神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