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我画红线的部分用个什么机构,或者产品?

楼主(2012-08-10):
图中我画红线的部分用个什么机构,或者产品,能够旋转,可以手动旋转前面的那个箱体,旋转到任意位置静止,或者不静止也好,松手后能缓慢的下落

,求助,谢谢

图在附件上

网友:
涡轮蜗杆应该可以的,还能自锁

网友:
建议先对功能进行详细描述!

网友:
这时最省事的办法,此时的弹簧只要处于压缩或原长状态就行了,弹簧连接处最好装个万向转头,我时间有点紧,就到这了

网友(点评):
就看负载有多大了,还有功能!

网友:
加一个摩擦离合器。(一组摩擦片,松紧可调)

网友:
臂上加一个恒定负载弹簧。

网友:
加摩擦片较好

网友:
不知道这个机构能不能给你帮助  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

网友:
      加一涡轮蜗杆减速器。速比小的,可以慢慢下降。
速比大的,停留在原地不动。

网友:
磁粉制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