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这种孔的专机怎么设计?

楼主(2012-08-10):
机床样式为双面卧式。
外孔台阶孔用专用镗刀,内孔210比外孔大需要什么设计呢?

网友:
请问如何写工艺,一个s形状的加工孔你用什么样的刀具(镗刀),如何装夹。第一个孔<第三个孔单35,有这么长的刀粒或这种刀杆嘛.....

网友(点评):
我现在在镗床上加工这个零件的。但是工效实在太低,有没有其他办法,或者其他专用机床能解决里孔大于外孔的加工方案呢?

网友:
先割后膛

网友:
建议楼主改工艺,如果表面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试试车

网友(点评):
我只是把镗孔部分画了个示意图,工件是水泵。

网友:
有能够自动径向进给的镗头  我用过。

网友(点评):
自动径向进给的镗头,我现在也在找资料

网友A:
能否定做3个孔同时镗的专用镗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定做3个孔同时镗的专用镗刀!

不是吧,同时镗孔!最大的那个孔镗好也就是工件报废的时候了..........

网友:
台湾有的

网友:
三个同时堂。三把刀计算好径向距离径向走刀机构行进就加工了。很简单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大概有些概念了。如果成熟了,我会再和大家探讨下。

网友:
我觉得设计时还是尽量不要这样整

网友:
不知道毛胚的余量是多少。定制三孔一起镗的专用镗刀。工作台需要一个Y向的活动。主轴需要能定向准停功能。加工210内控的刀具最大横截面必须小于140.
工作流程。1主轴准停,刀头与工作台成90度。2工作台往一方向移动一个距离。3刀具进去工件内部。4工作台回位。5主轴启动,开始加工。
加工完毕后。主轴继续准停,工作台移动一个距离。刀具退出。。

网友(点评):
这是个好方法。数控工作台往复这个移动过程精度能够达到多少啊?我对这套结构不是太清楚。

网友(点评):
不需要用到数控的,工作台的移动可以是气动或者是液压的。不知道你的工件要求是多少。气动和液压的重复移动精度可以保证在5个丝以内,数控的话保证一个丝内。当然这个精度还是需要看设备的设计精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