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杆孔在金钢铰后发现圆柱度达不到要求(已经是精铰),如何修正?

楼主(2012-08-10):
我厂生产液压阀,液压阀最重要的是阀杆孔,但现有一批阀体的阀杆孔在金钢铰后发现圆柱度达不到要求(已经是精铰),还有什么办法能修正圆柱度吗

网友:
你们那生产的什么阀?
可能刀具结构和设备的原因

网友A:
扩了,再装套,再铰

网友B:
小弟不才,试问可以用垳磨吗?

网友:
具体多大孔?要达到多少圆柱度?

楼主:
阀杆孔是28的长度是265,圆柱度要求0.0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了,再装套,再铰

已经不能再铰了,只能修正

网友(点评):
车个研磨棒 3000目的研磨膏研磨 ,还有你的阀体是什么材质 硬度多少

网友:
搞大点,配装,反正你们这些东西都是配装的,让阀芯也留大0.02得了,否则只能是把系统调好后再干一遍,干完之后检测,是否合格听天由命

网友(点评):
“阀杆孔是28的长度是265,圆柱度要求0.006”,你还配装,怎么达到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能配装?基本尺寸变一点就可以了,有难度?我们做转向器的阀芯和阀体0.003一组分组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不才,试问可以用垳磨吗?

怎样衍磨呢,公司没有会衍磨得

网友(点评):
不能用珩磨,你这个里面孔太多,珩磨完圆度、圆柱度不好

楼主:
阀体硬度在150-170HB之间,铸铁
手工衍磨需要经验吧,我们没有会的呀
液压行业就是阀杆孔和阀杆的要求很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