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滑块机构输出扭矩计算?

楼主(2012-08-10):
如图所示曲柄滑块机构,F,L,L1,L2都已知,怎么算C处输出扭矩?
M=FL对么?
考虑摩擦和忽略摩擦各是什么情况?

网友A:
W^2 = X^2+L^2

a4 = atan (L / X)
Cos a5 = (L1^2+W^2- L2^2)/(2*L1*W)
a2 = pi - a4 - a5  ……可以求出 a2

Cos (pi/2-a1) = (L1^2+L2^2-W^2)/(2*L1*L2) ……可以求出 a1

F1 = F * Cos a2
F2 = F1 * Cos a1

扭矩 M = F2 * L2 =  F * Cos a2 * Cos a1 * L2

注意这里有一个变量X,就是说如果力F不变,随着X的改变,扭矩M是变化的。
要求扭矩必须是说明求的哪一点的扭矩。

曲柄压力机一般在标明压力大小几百吨之后,还需要指明该能力发生的位置是下死点上面几毫米。
也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点评):
分析过程中,只有BC段视为二力杆,其它的杆件均不是,这个受力分析有点麻烦

网友(点评):
错了是AB

网友(点评):
这样分析是不是没有把滑道对滑杆的力算进去?

网友(点评):
这样分析是不是没有把滑道对滑杆的力算进去?

网友(点评):
这样分析是不是没有把滑道对滑杆的力算进去?

网友(点评):
这样分析是不是没有把滑道对滑杆的力算进去?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说 二力杆 ,学习了,谢谢。

网友(点评):
根据帕瓦罗蒂的提示,重新考虑了一下,貌似 F1 = F / Cos a2 ,好像这个对。

网友B:
俺肿么觉得是 F*L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W^2 = X^2+L^2

a4 = atan (L / X)

假设W^2 = X^2+L^2么,这样α5应该为90度啊?

网友:
W^2 = X^2+L^2

W是连线的长度。所以这是对的。因为下面是直角三角形。

至于a5,你把a5的顶点往上提,就会发现,它是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肿么觉得是 F*L 呢

看了您的回复,俺又回去看了看楼主的图。

如果F往上走,那么它肯定会有一点,拉直了,下面的转轴扭矩为零。

所以说,扭矩是随顶点位置变化的。会不会是这样呢。

他这个结构,开始没看懂,后来想了一下,就是一般冲压机的原始结构,把滑块轨道向旁边挪了一些而已。

网友B:
如果这么问,就不会疑惑了。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解解,我又画了个图,放在11楼,或许可以解释您这个图是否适用。

网友(点评):
俺的图有误导,可以忘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么问,就不会疑惑了。其实是一样的。

不一样,中间的传动机构不一样,机械效率和摩擦力都不同。

网友:
这个东西没必要去计算的哪么详细的

网友(点评):
这实际是一种另类的冲压机的构想,所以感觉计算一下还是有必要的。见12楼回复。

网友:
学习了   , 中间牵涉到效率的问题就不能简化了!

网友:
想了好久,后来想了下面这个图,这样貌似就不能用你的理论来解释了,是不是呢。

在你的图里,是恒定的力,恒定的力矩,
但在下图里,用恒定的力来推,在某一点力矩会逐渐变小,直到变为零。

网友:
反过来看,下面的杆绕轴心转动,那么上端就会做往复运动,

这实际是一种另类的冲压机的构想,所以感觉计算一下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长经验了。。。

网友(2018-12-18):
这个帖子还是要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