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的扬程、流量、输入功率之间有可换算的公式吗

楼主(2012-08-10):
准备选水泵,配台柴油发动机,不知道水泵的选型及动力要配多大功率的,其中发动机的输出功率是已知的,我想知道水泵的扬程、流量、输入功率之间有换算公式吗?请教各位大侠。
谢谢!

网友:
有:功率=流量*压力      压力:密度*G*H

网友:
离心泵的选型,一般不是有简单的计算公式。而是每个型号的泵有自己的曲线图。通过曲线图来选择。

一些泵的厂家目录里,有综合的范围图,更容易选择一些。

选型的时候,首先是根据液体性质选择泵的类型。
然后就是看各个泵的流量扬程对比图,选择满足要求的几个泵,然后选择功率合适的。

楼主:
谢谢老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