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捕捉不到交点,怎么回事?

楼主(2012-08-10):
开了交点捕捉也捕捉不到,怎么回事?

网友A:
把对象捕捉功能打开,里面把交点打钩

网友B:
是不是精度设置的过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精度设置的过低啊

我去看看   应该不是  中点端点都能捕捉,就是交点捕捉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对象捕捉功能打开,里面把交点打钩

嗯,老师,也按那样做了,移到焦点位置,不是左偏就是右偏

网友:
把你的极轴的那个关了就行了,快捷键是哪个我忘记了

网友:
打开OS命令,重新选择一下

网友:
试一试手动捕捉,在要捕捉交点的时候,输入int试一试。

网友:
先把所有的捕捉都关掉  只开一个焦点捕捉 这样可行吗?

网友:
栅格,设置小一点。

网友:
精度设小点。10000以上

网友(2012-09-28):
我遇到过一种情况扑捉不到交点的。

因为两条线不共面所引起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不共面的话,选中所有,特性中把Z坐标起点和终点改成0。

网友:
或者说,你用的CAD是盗版的,阉割了那个功能

网友:
应是栅格的原因!!!

网友:
选中‘对象捕捉’。

网友:
对象捕捉里交点选项没打钩

网友:
可怜的初学者。

网友(2013-01-17):
关闭栅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