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维修人员碰到机床故障后,应该这样

楼主(2012-08-10):
维护维修人员碰到机床故障后,先静下心来,考虑出方案再动手。维修人员本身要做到先静后动,不可盲目动手。应先询问机床操作人员故障发生的过程及状态,阅读机床说明书、图样资料后,方可动手查找和处理故障。

如果上来就碰这敲那连此断彼,徒劳的结果也许尚可容忍,但造成现场破坏导致误判或者引入新的故障导致更大的后果则后患无穷。

网友:
维修最怕前因还木有查出,又产生了其它后果。。。所以俺在检修时一般多要先问一下,有木有其他人修过。再开始做正式检查工作。

网友(点评):
就像医生一样先查明病因在做医护

网友:
应该从简单的开始,别将问题一开始就向复杂方向去想。对设备要了解透彻这样才能心中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