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车如何装夾保证同心度?

楼主(2012-08-10):
不钢零件:外径120X内径M88X·2,长32。给出材料长35X外径120MM毛料。请问用普车如何装夾保证同心度?请各多多指点。

网友:
同轴度要求多少?车内孔,反爪夹持,车外圆,车卡盘,夹持外圆,车内孔,车螺纹

网友:
外圆不车吗?

网友:
这个东西外圆都不车,同轴度要求肯定不高,装上去打表看看正不正,不正调一下爪子OK,正了直接干# @2 ]  `& t0 g; J' ]

网友:
装上去打表

网友:
还是打表吧,但是你干的这个活,我觉得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