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MoV 用什么刀具加工啊?是YS刀具?

楼主(2012-08-11):
做一个仿形的零件,用Cr12MoV,用什么刀具加工?立式加工中心的刀具库有这种刀么?

网友A:
做过车活,就用不同的YG15的就可以,铣刀不清楚,应该不同硬质合金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车活,就用不同的YG15的就可以,铣刀不清楚,应该不同硬质合金就可以吧

谢了……

网友(2012-09-23):
用硬质合金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