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能等级为10级的M12*1.25螺母,夹紧载荷为多少KN?

楼主(2012-08-11):
性能等级为10级的M12*1.25螺母,夹紧载荷为多少KN?

网友:
应该是10.9级的螺母吧,10表示公称抗拉强度(1000MPa),9表示屈服强度比(0.9)保证应力Sp=830。
保证载荷=公称应力截面积As×保证应力Sp=88.1×830=73123N

网友(点评):
参数在手册里可以查到 连接与紧固里的 螺纹连接机械性能和材料

网友:
楼上朋友说的有道理。

还有一点就是,要达到保证载荷,还需要相应的扭紧力矩,如果扭紧时力矩不够,夹紧力也是相应变小的。

ps:楼主标题只写 求助 两字不太好。最好多写几个字。

网友:
2楼的说的是螺栓的性能等级,不是螺母的等级。
10级的M12X1.25细牙螺母性能,根据GB/T3098.4-2000查得:螺母保证应力为1110MPa,应力截面积61.2mm^2,保证载荷1型螺母为67300N,2型螺母为64600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