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倒角器在台钻上去除毛刺,效率很低,如何快速去除?

楼主(2012-08-11):
如图所示的零件,在摇臂钻上打孔后,里外面都有毛刺。现在是用倒角器在台钻上去除毛刺,效率很低。因为量大,请问大侠们,有没有更快捷的去除毛刺的方法?

网友:
你这个还好哟!我们公司加工那个不锈钢才不好去除毛刺

网友:
抱歉俺先扯点别的啊,这工件看着尺寸不是很大,而且使用量大,所以猜测那8个孔对位置和尺寸要求不是很高,如果是这样的话,使用别的加工方法,先用平板冲好8个孔,然后再整体冲压出形状,或许会更快更省事一些。

话说回来,如果就这个工件来弄的话,如果上台钻上打磨毛刺,做个合适的工装夹具应该能提高一些效率。估计你们可能也已经做了夹具。就看夹具的形状与方案了。

网友(点评):
我觉得大侠的说法非常有道理

网友(点评):
孔会变形。 按照您的思维再修改的方案是用冲孔模,一次1孔或2孔或4孔,凹模可以分度旋转。即使只冲1孔也比钻孔要快。

网友:
机械加工的话,都是要倒角的,可不可以做一把复合刀具呢?

网友:
LIAOYAO  孔会变形。 按照您的思维再修改的方案是用冲孔模,一次1孔或2孔或4孔,凹模可以分度旋转。即使只冲1孔也比钻孔要快。  发表于 3 分钟前

嗯,先冲孔再压碟形的话,最后冲压时候孔确实会有点变形,所以说要根据楼主零件的孔的用途来判断,如果是走空气或者是减轻重量或者是挂绳挂钩的用途,稍微有点变形问题不大。您的冲孔模的思路也不错,但是先做成碟形后再冲孔,我的理解是如果孔的切边与碟面垂直的话,每次只能冲一个,想问一下每次冲两个孔或者四个孔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巧妙的结构没有。

如果尺寸要求不高,楼主也可以考虑从里向外钻孔,这样毛刺就到外面了,好清理一些,呵呵。当然,内面各孔的中心圆就不是直径60了,稍微小一点。

网友(点评):
多孔时,Punch 跑Cam Slide ,DIES 用Ratchet 的方式。单孔就直接用Ratchet 的方式。

网友(点评):
LIAOYAO朋友,你说的这些我没太看懂。搜了一下Cam Slide 和Ratchet 也是没有有效的信息,要不能麻烦你给简单解释一下不,或者给个链接或者hint啥的。

网友:
我看工件尺寸不大   用磨光机磨一下也是挺快的

网友:
台钻上应该是在一分钟一个吧,内外一起做。这样还慢的话应该考虑弃用机械方法。

网友:
也可以考虑电动工具去毛刺。

网友:
能不能用抛光机抛光去毛刺。

网友:
兄弟,你可以在刀具上想办法的。虽然我对刀具不是很熟悉,但我见过薄板钻,直接钻出来就没有毛刺的。附切削刃是双弧形的

网友(点评):
头像 好美,有艺术!已欣赏,谢谢。

网友:
俺是来学习滴。期待各位大侠的高论。

网友:
看你工件不是很大 如果工件刚性允许的话 可放在震动研磨机中震动去毛刺,不知道可否 磨料要选好哦!

网友:
上楼薄板钻的方式 领教了 追踪此概念

网友:
直径为10的孔 先钻底孔再铰孔 毛刺是否可以少点?

网友:
因为你的工件是冲压件,形状是肯定是一致的。钻模做成是成型模的形状,有底孔,利用冲模的原理,控制钻头与底孔的间隙,再用板钻钻孔,就能把毛刺控制住。这样的毛刺一般只要用研磨机,研磨就行了。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用抛丸机去毛刺和除锈,效率高的,看看哪家企业有也可以借用一下。如果你在杭州的话我可以给你加工,费用很低。我认识很多有抛丸机的厂家

网友:
小工具,毛刺刮刀

网友:
机加工的话,钻孔用台阶钻,也就复合钻。先保证一边没毛刺,另一头就没办法了,只好一个一个去了。不知道毛刺有什么要求没有,如果是小于20丝的毛刺就用群钻来钻。再不行就放弃机加工,用冲压模具压毛刺。省事省力,但是模具就得请人好好设计下

网友:
钢板钻概念http://baike.baidu.com/view/4237662.htm

网友:
用振动抛光机吧,自动的不要人  B& F7 p; F; J

网友:
直接把倒角器装到手电钻上几秒一个。或者买刮刀,就是比较废刮刀片。成本高了。

网友:
用钢刷怎么样?最好的还是喷丸或震动去毛刺

网友A:
量大还是改冲模!这种小零件受成本控制,冲完以后还会是有毛边,可以做一个滚筒,配上合适的磨料,连带去毛刺和除锈!滚完放低浓度盐酸溶液浸泡半小时,保证又光又亮!

网友:
量大的话,还需在加工工艺上 想办法。让毛刺做到最小或没有。

网友:
用冲床冲是最快的方法,如果只能钻,那就用滚抛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大还是改冲模!这种小零件受成本控制,冲完以后还会是有毛边,可以做一个滚筒,配上合适的磨料,连带去毛 ...

支持此观点

网友:
建议使用气动工具,旋转金刚锉,这个效率能高点吧

网友:
复合刀具是最经济,最省事的方法,可以自己设计,

网友:
化学去毛刺啊

网友:
手动修边器,或振动研磨去刺机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大侠
上面各大侠提到了化学去毛刺、滚抛机、喷丸或震动去毛刺、振动研磨去刺机、振动抛光机。不知各位可否提供有关设备生产厂家的一些信息。

网友:
建议做一个做倒角的冲压模具,速度非常快,会快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