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种接头的标准

楼主(2012-08-11):
是公制螺纹球面密封的,有相关的标准吗?不是企业标准。

网友:
74度锥面加O型圈密封的形式啊

网友:
24度锥的胶管接头?

网友:
我用过玛努利的,你图示的这种螺纹接头,轻型的215*3-**,重型的216*3-**,24度锥的胶管接头。

网友:
这种接头实际效果远远低于设计效果,还不如用普通的!!

网友:
这种接头采用的是球面和74°或90°锥面间接触金属线密封,密封效果不是太好,小规格还勉强可以(DN25以下),规格越大效果越不好,而且重复使用性非常差,现在常用的国际通用的24°锥面密封形式各项性能相对好很多,所以建议还是改改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