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液压卡盘的调压技巧

楼主(2012-08-11):
数控车床的液压卡盘每公斤的加紧力十多少啊,有没有公式可以算啊,怎样调压才最合理

网友A:
没有具体计算,我们一般靠经验

网友:
自己感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计算,我们一般靠经验

一般夹单边两三个毫米厚,夹5毫米的工件,用多大的压力不变行啊

网友B:
你的液压卡盘是利用哪种方式夹紧的?楔形机构吗?
建议你参考市面上的液压卡盘,有好多卖的,原理也分好几种
原理不同 计算方式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液压卡盘是利用哪种方式夹紧的?楔形机构吗?
建议你参考市面上的液压卡盘,有好多卖的,原理也分好几 ...

我也不知道我我用的是哪种,就普通的三爪液压卡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