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夜不能眠的问题,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08-11):
主轴间隙大,看组长在打表调这个参数,哪位高手能解释下这个参数吗?这螺补有谁用过的呀?

网友:
呵呵,我玩的是广数的,发那克的不懂,帮楼主顶起!看图片是在改螺补参数。

楼主:
不是,上面那张在改主轴间隙,下面的那张不知道怎么用的

网友(点评):
主轴间隙都可以改???

网友:
螺距误差补偿....通过系统补偿硬件制造精度的不足...

网友:
俺觉得楼上说得比较靠谱。

网友A:
1851   每个轴的反向间隙补偿量   下面的螺距补偿也是为了补偿丝杆的反向间隙的。我以前给机床打激光调试的时候就是调这些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51   每个轴的反向间隙补偿量   下面的螺距补偿也是为了补偿丝杆的反向间隙的。我以前给机床打激光调试的 ...

1851跟1852有什么区别呀?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851跟1852有什么区别呀?具体怎么操作啊

G01和G00~~

网友:
参数是很强大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1851跟1852有什么区别呀?具体怎么操作啊

1852是每个轴快速移动移动时的反向间隙补偿量,通过在切削进给或定位快速移动下改变反向间隙补偿量,即可进行精度更高的加工。此参数在1800#4为1时有效。区别也就像楼下说的相对于GO1,GOO.

网友:
主轴的间隙叫神仙也没办法在参数里补偿啊。
1581和1582的本质是一样的,但原因不一样,1581是补丝杆磨损后自身滚珠无法消除的配合间隙。1582是补丝杆自身的加工时照成的误差。

网友:
看了 帮忙顶下

网友:
看了上面人才们的言论,我倒是有点困惑了,在我所掌握的知识中,1851调整的是切削,手动连续进给的反向间隙,1852指的是快速进给的反向间隙,怎么跟主轴联系上了呢?所谓反向间隙是对丝杆,传动带,齿轮等传动部件的固定的间隙,跟主轴没有联系。

网友:
1851  1852  是调整进给轴背隙滴!

网友:
找机械零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