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边上的圆圆东西叫什么?

楼主(2012-08-11):
油泵边上的圆圆东西叫什么?大的车有,小车没有。边上的圆圆铁块。求高手解答。

网友:
楼主发个照片,大家便于回复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系列的泵,不过一般说来为控制排量、压力的阀。

网友:
先必个照片吧,大家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用来排油的。

网友:
不知道说的是不是这个东西?这个叫提前器,使柴油机转速高提高时使供油提前角提前,小的柴油机也有,一般装在油泵驱动齿轮上

楼主:
是的,就是这个,谢谢楼上的。

网友:
油泵,总部做这个的

楼主:
无锡做这个多吗?

网友:
不懂你说的是什么,能不能再具体一点,大概位置,比如上下左右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