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螺纹有毛边怎么去除

楼主(2012-08-11):
加工螺纹有毛边怎么去除:最后多走几刀,快到尺寸余量小点,可以解决,(个人经验,不代表其它高手经验)。

网友:
最后几刀吃刀量一定要小

网友A:
普车你就用挫刀修一下,数控就用外圆刀把牙顶以及倒角再光一次,然后再车两次牙就可以了

网友:
买带修光刃的螺纹刀片

网友:
去除牙顶的毛刺的话,一定要用修光刃螺纹刀片。假设最终螺纹外径是23.85(M24的细牙外螺纹)的话,精车车到23.88~23.9(留几丝给螺纹刀最后一两刀修光牙顶用)。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嗯 我们也是外圆刀再倒个角然后再光两刀

网友:
我们这个最后一刀都是光走一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车你就用挫刀修一下,数控就用外圆刀把牙顶以及倒角再光一次,然后再车两次牙就可以了

这样最好,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车螺纹前,螺纹倒角比图纸倒角小点,第一次车螺纹,螺纹不要车到位,留0.1余量
   再把外圆刀调过来车倒角,一定要从大往小车,最后把螺纹刀调过来精车两到就可以了

楼主:
你是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