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精密冲床的一点见解(三)

楼主(2012-08-11):
           对于我的文章,我一直都是随时发随时写,所以一直感觉不是太好,请大侠多多指教了。

           一方面我的日常工作紧张,每天工作完后,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当我回头来看我前面写的文字,发现很多的想法都没有真正的记录下来,当然,日常工作中也碰到很多的问题,和大多数的国内的设计冲床的人员一样,很多只是山寨过来的,现在发现,很多东西,并不是直接山寨过来那么简单。
        我记得在bruderer网站有一个提示,当一个冲床从250SPM提升到850SPM时,滑块到下死点的加速度增加了12倍,那么下死点就会产生误差。如果运用运动学分析,就可以得到任何速度是的滑块下死点加速度。如果是静止状态,我们可以认为,滑块加速度就是1G。
       如果我们利用好这个加速度,是不是可以减少曲轴在冲压过程中的冲击力呢?

       有一个夸张的说法,曲轴在冲压过程当中,曲轴根本没有承受冲击力…………

网友A:
曲轴不受冲击力??不是吧?要这样的话曲轴岂不是不会坏了?还有你所谓的运动误差应该是没有那么大的,要不死点也不能称为死点了。另外就是高速冲床对于冲压速度是有限制的,太快的话油浴润滑不够就会抱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轴不受冲击力??不是吧?要这样的话曲轴岂不是不会坏了?还有你所谓的运动误差应该是没有那么大的,要不 ...

1、图例是加速度和时间的关系,到达下死点时,加速度最大。(注意看横竖坐标)
2、曲轴在冲击时不受冲击力,但是在不收冲击力时就会受到惯性力了。
3、曲轴速度越快,是润滑油摩擦产生的热量多,导致曲轴和轴承(轴瓦)本身温度升高,间隙减小,从而产生摩擦或者抱死。

4、当你加大曲轴和轴瓦的装配间隙,你会发现,摩擦不可 避免。

网友B:
1. 冲压的时候曲轴不受力,这个理论比较难理解。如果可以,希望可以把你理解的原因解释一下。冲压的时候滑块速度的大小和方向都发生了变化,而这一般来说是受力的证明。

2.静止的时候,加速度为1G、这个观点也比较难于理解,静止的时候,速度一直恒定为零没有变化,就是没受力的表现,加速度应该为零。如果说1G的加速度,是在滑块自由下落的时候,加速度为1G,前提还是不受曲轴的位置限制的影响。

3. “摩擦产生的热量多,导致曲轴和轴承(轴瓦)本身温度升高,间隙减小”。这个要具体计算一下。钢的线膨胀系数为12E-6米每度。高速冲床的话连杆大端直径按300mm算,温度升高30度的话(我接触到的机型温升限制是30度),膨胀距离为0.108mm,每侧增加0.05mm,然后就看你曲轴和轴套之间的间隙了,如果间隙接近于此数值,才会抱死。

网友:
学习下 酱油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冲压的时候曲轴不受力,这个理论比较难理解。如果可以,希望可以把你理解的原因解释一下。冲压的时候滑块 ...

1、冲击的时候不受力,但是可以没有冲击的时候受力了,F=-MA。
2、物体有质量,静止时的支撑力F=mg。
3、摩擦产生热量,这个需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了。

网友:
曲轴不受力,除非冲压力小于你说的滑块惯性力

网友:
慢慢积累学习中
SPM:strokes per minute 【机】冲程/分钟

网友A:
对于楼主的观点保留意见。虽然我不是干冲压的,但隔壁车间就是,耳濡目染也小有了解。从250到850,模具寿命恐怕只有原先的四成不到,没有哪个老板会拿几百万的高冲模这样玩的。还有如果曲轴不受力,那么剪切金属板时产生的冲击力哪里去了?模具是柔性的,可以吸收?机床的四个气垫脚全部吸收??高速模本来就是冲切薄金属的,切力不大,即使长时间切下来冲切力对曲轴的影响也不大。但高速高强度的冲切倒是会有很大的问题,一个是模具特别是冲切的冲头会在高速加工中产生金属疲劳,容易折断。另外,高速冲切对于导轨的润滑要求和曲轴的润滑要求比起一般的要求要高的多了去,在成本上考量的话,楼主的想法即使成立,也只就在理论上和实验室条件下成立,工业化生产问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楼主的观点保留意见。虽然我不是干冲压的,但隔壁车间就是,耳濡目染也小有了解。从250到850,模具寿命 ...

"有一个夸张的说法,曲轴在冲压过程当中,曲轴根本没有承受冲击力…………"
其实这个观点我也在研究中。
误导了大侠,抱歉!

网友:
看了3篇,感觉是一篇不如一篇。

这篇的观点肯定被很多朋友持保留态度。

网友:
滑块的动能全是转化在冲压模具上了,滑块速度减小,动能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