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曲线 有图求真想

楼主(2012-08-11):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83114847/QQ/WinTemp/RichOle/5%60G[B5HE%25_VZ@_BM3P$6K%7DC.jpg我现在是要输入这个图中的曲线公式 可是为什么输入进去后图形显示不出来  求高手帮帮忙 就这一步画不出来  好久没摸它  都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A:
单位应为角度,改了试试

网友B:
Y坐标里怎么有个z,没有t
另外,括号你里面你在转换什么玩意,有点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应为角度,改了试试

试了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Y坐标里怎么有个z,没有t
另外,括号你里面你在转换什么玩意,有点看不懂

你看图纸 啊

网友(点评):
不用看图纸,参数方程没有这么写的,有个Z肯定是不对的,你换成t会出来一条正弦曲线,但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貌似少了个常数项,角度弧度转换貌似也不对

网友C:
你的“参变量”设置为“t",函数则为“z”显然不对,且软件默认为“t”,请将函数“z”更换为“t",再将“弧度”设为“角度”就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参变量”设置为“t",函数则为“z”显然不对,且软件默认为“t”,请将函数“z”更换为“t",再将“弧 ...

对了  出来了 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