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坐标为何改不了?

楼主(2012-08-11):
机床打开后,对刀后无法默认对刀点,而是以上一次的坐标轴执行程序。
是不是系统出现了问题?

网友A:
输错刀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错刀号了?

没有,四把刀都用过

楼主:
问题也解决,在MDI下重新设置工件坐标。用G92

网友(点评):
G92慎用,容易忘记取消,然后就会出毛病

网友:
检查机床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B:
保护输入好像有提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输入好像有提示吧

是的,对格式 有要求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也解决,在MDI下重新设置工件坐标。用G92

嗯,只是在MDI下使用一次

网友:
G92啥意思。。

网友C:
也不知道你那是什么型号,能正常运行走程序应该不会出问题的,在检查一下是不是哪没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知道你那是什么型号,能正常运行走程序应该不会出问题的,在检查一下是不是哪没弄好

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啊

网友:
楼主的机床锁定了。

网友:
楼主看坐标系的数据有没有改变啊,你只看程序运行!!!

楼主(2012-12-10):
引用 网友C:
也不知道你那是什么型号,能正常运行走程序应该不会出问题的,在检查一下是不是哪没弄好

嗯,我怀疑是厂家设定了什么参数的

网友E:
这情况我也遇到过   好像是开了哪个功能键    实在不行的话重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情况我也遇到过   好像是开了哪个功能键    实在不行的话重启就可以了

重启需要重新对刀啊,麻烦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重启需要重新对刀啊,麻烦啊

哪个功能键现在我也给忘了    所以你自己看看吧

楼主(2013-01-17):
引用 网友E:
哪个功能键现在我也给忘了    所以你自己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