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司买了四台车铣复合数控车,电机有时正转有时反转

楼主(2012-08-11):
我司买了四台车铣复合数控车
其他三台式加工都OK
有一台出了个怪事
开机不到一分钟就自动停机了
查了哈原因看液压表么有压力现实,就贸然的以为是电机接反线了(380v),换了线后好了
再一次开机的时候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才开电机电线盒和扇叶外壳进行通电观察
连续的开关机几次,电机居然有时候正转有时候反转纳闷中.........................................................

网友A:
是否电源缺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电源缺相

用万用表打过,不缺项

网友(点评):
不仅仅是量接线端处的电压平衡.还得断电后测三相内阻是否平衡.

网友(点评):
不管是什么情况,有结果还是通报一声比较好.

网友:
通常,油泵电机是不需要有正反转切换的,没这必要.
先查电机接线盒里三相是否平衡,然后就要考虑电机内部缺相了.
但奇怪的是,缺相按理会很快烧掉电机,而且转速明显比较低.但假如靠压力开关来做保护,那就可以解释电机不烧.

网友B:
液压泵一般不会反转吧,又不是主轴,是不是转速高看花眼了!先把压力整上去再说!

网友C:
貌似前两天我们有人修过这种情况,具体我没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压泵一般不会反转吧,又不是主轴,是不是转速高看花眼了!先把压力整上去再说!

也有反转的,相序不对就会不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前两天我们有人修过这种情况,具体我没问

问哈在老兄
着中现象从来没有见过哦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好想知道咋搞定的

网友:
没遇到过,等待权威发布

楼主:
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高手出招

网友:
能换刀吗,要是不能就是线接反了,

网友:
今年四月南京国际机床展的时候,供电就有问题。

三相五线进入接线盒。

因为几次安装机床都遇到过电源的问题,因此也不敢怠慢。

逐个测试L1 L2 L3 到N的电压,220  OK,   不放心,继续测
L1对L2  380 OK
L2对L3  380 OK
L1对L3  0     ?????    (估计L1 L3在另一头并线)

立即找来展馆现场指挥,发现线路被其他占位压住,无法检查,随重新放线。

您如果确信供电正常,请更换电机。

网友(点评):
太匆忙了,就逛了一天,什么影响也没了.至于楼主,只能建议他们把维修工开了,这么久了,四台同样的设备,查不出问题,不可想象.

网友:
检查一下电器箱里的交流接触器的接线是不是和其它几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