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人难越来越难,我琢磨把加工工序集中化改造

楼主(2012-08-11):
机加工生产过程中,由于招人难越来越难,所以近期在琢磨着把加工工序集中化的改造
整改过程中遇到点难题
就是我想用启动的工具卧钻2.0孔,5mm深,材质球磨铸铁,用风笔试了哈扭力太小了,
不知道有没有那位知道或用过外径和风笔差不多,扭力够打通2.0孔的气动工具,求助各位老大帮哈忙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用风笔手动打?

网友:
风炮那种的。。。

网友B:
最好的我感觉还是用电机,功率稍大点的直接将夹头装在电机轴上

网友:
风笔扭力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风笔手动打?

风笔用气动缸推动,滑块拖着风笔向前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我感觉还是用电机,功率稍大点的直接将夹头装在电机轴上

用电机的话要求的空间就有点大了
还有个原因就是想用气动的
节能
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点评):
气动怎么会节能?空压机是耗电大户,我们工厂基本上20%~30%的电是空压机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电机的话要求的空间就有点大了
还有个原因就是想用气动的
节能

工厂加工的产品工艺不同
我这边所有设备一开那钞票你丢都丢不过来
耗电量大大的牛
都是电机

能改尽量改  改 改 改 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