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保证两边轴承位的同心度 ,非常头疼

楼主(2012-08-11):
由左壳和右壳组合加工后的差速器壳, 原来我厂一直以动力头加上工装夹具,以图中所示“台阶”定位 ,加工图中所示Φ32这四个孔 ,不管怎么说都太过于老土。 最近一直在想用什么设备来取代 ,卧加的成本实在是太高 。用立加的话工装又不好做 。如果用第四轴一边夹一边顶的话, 本身左右半壳是从数控车分别车下来的, 不能保证两边轴承位的同心度 ,所以非常头疼 。

请知情或者有经验的老鸟指点一二 ,看看是否有更适合的设备或者连夹具一起推荐 。感激不尽!

网友:
一套一套干不行吗?都打上字头。

网友A:
立加可以吗?在立加上加个分度头不就跟卧加一样的效果了吗?如果分度头不想要,这个间隔90度分度的工装也可以。貌似不难,如果你认为用卧加可以完成的话。

网友B:
同意2楼,两个半壳装配在一起再加工四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加可以吗?在立加上加个分度头不就跟卧加一样的效果了吗?如果分度头不想要,这个间隔90度分度的工装也可 ...

你说的分度头是指90°直角铣头吧?至于你说的间隔90度分度工装是什么样,呵呵,怪我少见多怪。实在想不出来!

网友(点评):
分度头,不是角度头。

网友(点评):
最简单的工装就是四个插直销的,带锁紧,繁杂点的,锥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2楼,两个半壳装配在一起再加工四个孔。

目前就是两个半壳用螺丝固定后加工四个孔的

网友:
我们厂好像也做这个也 不过都是自动线 日本的 本田配件

网友:
提醒楼主,这是个孔对差速器至关重要,我们原来做的是上工装用卧加挨次加工,加工完每对壳体打号,按对出货!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这东西组合加工是一般的做法,至于用立加还是卧加,区别不大,都可以实现的(做不同的夹具就是了!)保证同心应该不困难,不晓得楼主纠结到什么地方?!

网友:
找一带C轴的数控车,一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