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2万能铣床工作台上升时噪音很大,下降时则没有

楼主(2012-08-11):
X62万能铣床工作台上升时噪音很大,下降时则没有,打开侧边盖板,能看到连接升降丝杠的锥形齿轮颤抖。请列位前辈指点怎样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
因为上升时受力大 所以会这样

网友:
螺母摩损

网友:
调整镶条和背板

网友:
上升时,可能是立式丝杠上的伞齿轮齿合有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
在丝杆上涂上润滑油试试

网友:
一个是先手摇试试,如果手摇上升很重,那是机械方面的问题,修理起来比较简单,好一些的机修都可以轻松搞定。如果手摇比较轻,那就要考虑是不是进给系统出了问题,看看你的电磁离合器和进给箱是不是缺油和轴承损坏,另外铣床是比较容易进水的(进给系统),如果想铣床寿命长的话一般我们会建议你用油做冷却液。如果需要帮助和咨询可以加我QQ 542716485 杭州机械工程师 刘

网友(2013-02-01):
个人觉是是变速箱里面水多了,负荷重了,所以就响了。反正是机械类的问题。

网友:
看走刀箱里的离合和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