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氏锥度2号配合问题

楼主(2012-08-11):
我加工了一条莫氏锥度2号轴一条,锥度磨加工3度。
把它装在机台上校表跳动0.08mm.
机床本身锥度是没问题的,跳动0.01mm,
加工时候是两顶针顶着磨的。
装的时候后面有汽缸顶进去,顶紧。
要如何才能达到轴跳动0.02.

网友A:
没检查过磨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检查过磨具么

顶着测跳动0.01mm.

网友B:
圆柱面也么?哪个位置打的表?

网友:
顶尖现磨一下。

网友:
模具没顶紧,,顶紧后再试试。

网友(点评):
8mm位置放产品,用气缸大顶紧的。两端面没有磨,其它的面和外径都磨

网友C:
莫氏2号的锥度是2°51′41″,锥度比是1:0.04995,你现在的锥度比是1:0.0524。按照理论计算,50的长度里有0.1225的偏差。

网友(点评):
锥度在3度是应该会配合好点的吧! 供应商那边一直都是用3度

网友(点评):
以前没问题不说明以后也没问题。而且莫氏锥度也就是为了高速钢钻头装卸方便而发明的,跳动不会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柱面也么?哪个位置打的表?

哪个位置都没问题,端面不打的。有没有可能和端面有关系,顶的时候要放个产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莫氏2号的锥度是2°51′41″,锥度比是1:0.04995,你现在的锥度比是1:0.0524。按照理论计算,50的长度里有 ...

你可以从两个方面验证:1.多次安装并测量你现在的锥度,看看跳动情况。如果在一个比较平稳的数值区间,那说明是莫氏锥度本身的跳动不是很好。如果数值比较散,那说明配合有一定的间隙,导致跳动不稳定。

2.按照理论的锥度值再做一个,然后按照1的方法多次安装测量,看看结果。如果结果比现在的要好很多,那说明就是你目前的锥度值有问题,如果还是跳动不稳定,那更说明了莫氏锥度本身的跳动不是很好。

楼主:
给另外的供应商做,第一次的可以,第二次做的也不行。
期待解决!!!!!!!

网友:
涂色两锥度接触面95%以上

网友:
主要是莫氏锥度加工精度误差太大,莫氏锥度检测必须用标准莫氏量规检测接触精度或用正弦规检测,按3°加工误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