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G NX 7.0安装问题

楼主(2012-08-11):
本人按照安装说明,一步一步完成安装,安装过程中一切正常,在最后启动软件时出现以下提示:C:\Documents and Settings\张红娟\桌面\图片.doc,求经验的兄弟姐妹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
一般市场上卖的UG7.0盗版光盘里的Lic文件是不能用的,我去年也装过一次UG7.0没有装成功,只得装了UG6.0,不过市场上卖的UG8.0是可以用的,现已经装好能用的,做工程图支持输入中文的。本身UG8.0,里面的功能就比UG7.0就多,首选是加了齿轮模块,做齿轮很方便的。

网友:
你的图片不完全,不过估计是破解文件替换不完全造成的,本人一直用的是从网上下载的,也出现过启动问题,license文件里面把 你的电脑名给添加上,再破解文件覆盖,还有即使这样了,也可能不能启动,此时,要看下LMTOOL程序,把服务程序打开,就OK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在回复里传的图片还是看不到,错误提示如:我在4楼补充的图片,我按提示启动了LMTOOL程序,把服务程序打开,提示“Server Start Successful”,可是怎么还是打不开呢?谢谢!

网友:
发的图片看不到啊,也可以把许可证换了,应该就可以了。如果是win7的话要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啊

楼主:

我想修改帖子内容,重新把图片传上去,要怎么操作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