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成型料件的表面都有横纹,比较糙,如何处理?

楼主(2012-08-12):
快速成型技术出来的东西,无论是sla还是sls,表面都有横纹,比较糙,请问大家是如何做打磨处理的,用多少目的砂纸打的,程序是怎么样的? 多谢。

网友A:
成型件前期的粗糙度跟材料,机床精度,刀具,程序等有关,在前两者没法改变的情况下可以从刀具上下功夫,不要用钝刀,高速旋转的钝刀会使塑料熔胶,从而粘附在刀具上,不易得到较好的光洁度,或者用小号刀(配合程序使用),小号刀尽管能很好的勾勒出清晰的轮廓,但对于较深或较大的工件无法满足,一般情况,锣曲面用球头刀比平底刀加工出的效果好。还有程序,可以跟编程师傅沟通,进刀量小的话,光洁度效果也不错。使用小刀,小的进刀量生产效率较低,除非工件要求比较精细。手工打磨的话,基本先用磨光机打磨,再用600,800,1000的砂纸手工打磨,亚克力的话要求相对更高,后续还需要抛光。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机加工上的,sla是快速成型技术,现在也叫3d打印技术。快速成型做出来的东西比较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型件前期的粗糙度跟材料,机床精度,刀具,程序等有关,在前两者没法改变的情况下可以从刀具上下功夫,不 ...

colinhui812,多谢你的答复。

你说的是关于cnc加工件的表面处理很有启发。不过我更想知道通过快速成型技术(SLA,SiS)作出的工件的处理方法,这和传统的CNC加工是有些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linhui812,多谢你的答复。

你说的是关于cnc加工件的表面处理很有启发。不过我更想知道 ...

我不做那个有3.4年了,所以能了解的只是之前接触过的一点点经验而已,现在您说的SLA,SiS还是第一次听说(别笑我孤陋寡闻,嘿嘿),楼主有时间的话就介绍下,也算给我上一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做那个有3.4年了,所以能了解的只是之前接触过的一点点经验而已,现在您说的SLA,SiS还是第一次听说(别 ...

快速成型(RP)和CNC工艺不太一样,材料,适用场合什么的也有区别。具体请看这个介绍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