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的低温焊料,请教

楼主(2012-08-12):
有哪位对铝合金的低温焊料比较了解的?我公司目前需要这种焊料。具体要求可以电话联系。

网友:
低温是多少。一般低温要求是因为组件里面有精度而且对温度较敏感的元件;可以考虑用激光焊接,因为是瞬时高温,焊接过程基本上可以保持7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