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G NX7.0安装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8-12):
本人安装UG NX 7.0,按照安装说明一步一步完成安装,安装过程一切正常,安装后提示:file:///C:/Documents
希望兄弟姐妹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啊~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啊~兄弟

我也很郁闷,我图片为啥传不上去呢?图片内容是:“
Line  994  of 0:\ugnx70\ip9\src\syss\shar\ind\sys.c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UGII_TMP_DIR  set  to  C:\DOCUME\张红娟\LOCALS\Temp causes  an  error
”安装的过程中没有涉及到环境变量,怎么会提示环境变量有问题呢?我的系统是XP,谢谢!

楼主:
补充:图片内容是:“Line  994  of 0:\ugnx70\ip9\src\syss\shar\ind\sys.c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UGII_TMP_DIR  set  to  C:\DOCUME\张红娟\LOCALS\Temp causes  an  error

”本人使用的是XP系统,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图片内容是:“Line  994  of 0:\ugnx70\ip9\src\syss\shar\ind\sys.c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UGII_TMP_DIR  set  to  C:\DOCUME\张红娟\LOCALS\Temp causes  an  error
不要有中文。然后卸载重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UGII_TMP_DIR  set  to  C:\DOCUME\张红娟\LOCALS\Temp causes  an  error
不 ...

要怎么改呢?装的过程中没有选项啊?我已经改了用户名,可是那个文件名还是中文,是要重装系统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怎么改呢?装的过程中没有选项啊?我已经改了用户名,可是那个文件名还是中文,是要重装系统吗?谢谢! ...

装系统呗。闲麻烦的话可以用别方法试试。1,在XP下再创建个用户,英文名的。然后试试。
2,直接把文件夹改名。  估计这两个方法成功率不大。
还有就是找个身边的朋友会按的,让给帮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系统呗。闲麻烦的话可以用别方法试试。1,在XP下再创建个用户,英文名的。然后试试。
2,直接把文件夹 ...

我创建了个新用户,在新用户下进行了安装,已经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创建了个新用户,在新用户下进行了安装,已经好了,谢谢!

客气啦。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UGII_TMP_DIR  set  to  C:\DOCUME\张红娟\LOCALS\Temp causes  an  error
不 ...

那个中文文件夹是装系统时建的,我不知道怎么修改,我在另一个用户下面进行了安装,已经整好了,谢谢!

网友:
哪个求助好改改了
UG现在有8.5了,直接用新版本的吧,这样省事
UG8开始支持中文了,虽然还不算好,后续会改善的
刚开始学习,就用中文的,还习惯,要不,等习惯了英文,哪个中文的就不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