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 workbench 分析内侧带有耐火材料的旋风筒(上升管),请教

楼主(2012-08-12):
现在利用workbench 分析一个预热系统的旋风筒(上升管)的结构受力情况,遇到在workbench里的加载荷的问题,因为有耐火材料粘结在筒壁内侧,而建模型的时候耐火材料的那一层没有示意出来,请教高手现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把耐火材料的重力加载到设备上? 现在施加的重力只有钢板的,而没有耐火材料的

网友A:
建议你把耐火材料也画出来,然后把装配体转成X_T格式,再导入workbench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把耐火材料也画出来,然后把装配体转成X_T格式,再导入workbench试试。

好吧 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