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化硬度要求大于550HV,达不到要求,但查不出原因

楼主(2012-08-12):
我们公司一些产品需要氮化,氮化硬度要求大于等于550HV,使用的气体氮化炉,但是氮化硬度达不到要求,返工以后还是和以前硬度一样。原以为是调质硬度和材质的原因,经检测和排查不是那种原因。炉子工艺问题我们也检测过了。请问大家还有什么原因导致上述情况。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用的是什么材料??????????????

网友:
渗氮层硬度过低
    原因分析:氮化钢成分不符,工件调质硬度过低;未除净渗氮件表面的油污、脱碳层和氧化皮;使用新的渗氮罐及工夹具或长期使用未退氮处理;第一阶段保温时NH3分解率偏高(因渗氮温度过高或渗氮箱内存在对NH3分解起“触煤”作用的物质引起)。补救措施:严格材料入库检验,化学分析结果必须符合渗氮钢标准;保证冷热加工余量,保证除去调质处理时表面脱碳层,做好渗氮前的准备工作:除油、除锈,必要时需喷砂处理;工装、夹具和渗氮箱使用8~10次需退氮一次;缓慢升温,适当加大气流量,降低NH3分解率。出现渗氮后表面硬度低,需重新在510~530℃补渗10~12h,NH3分解率在20%~30%。

硬度偏低
    生产实践中,工件渗氮后其表面硬度有时达不到工艺规定的要求,轻者可以返工,重者则造成报废。造成硬度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设备方面的原因,如系统漏气造成氧化;有选材方面的原因,如材料选择不恰当;有前期热处理方面的原因,如基本硬度太低,表面脱碳等;有工艺方面的原因,如渗氮温度过高或过低,时间短或氮势不足而造成渗层太薄等等。只有根据具体情况,找准原因,问题才会得以解决。

网友:
气体氮化工艺给可给你个参考
【工件材料】:42CrMo
【工艺方法】:氮化
【工艺参数】:520°C×25h
【渗层深度】:0.3~0.35mm
【实测硬度】:1.试块调质硬度32~33HRC,706~757HV0.5,639~674HV5
                     2.试块调质硬度25~27HRC,617~642HV0.5
                     3.试块调质硬度20~21HRC,602~634HV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