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提示x轴驱动器未准备就绪,x轴驱动单元显示err-3

楼主(2012-08-12):
      请问云南6150数控车床提示x轴驱动器未准备就绪,x轴驱动单元显示err-3,请问是哪里的毛病啊?x轴的限位开关检查过了没毛病!是不是驱动器坏了啊?

网友:
嗯,有可能的,或者系统重启看一下

网友:
限位开关可能卡到铁削东西在里面,也可能撞机引起。关闭电源后5分钟再开

网友:
驱动器坏了,我公司的数控车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开关检查是好的,检查X轴限位开关的连接线有没有被铁屑割断。

网友:
查驱动器说明书,看err3是什么报警?参照解决办法试一下。和限位开关没有关系的。

网友:
多半是X轴电机编码器断线

楼主:
修床子的师傅检查了一下,说是驱动器换了,换了一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