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摆是如何摆出摆线的?

楼主(2012-08-12):
我看图觉得钟摆摆出来的是圆弧,对摆线的定义又不是圆弧,如果是圆弧的话时间就不准了.所以我想知道时钟是怎么做到摆出来的是摆线的.

网友:
俺觉得钟摆的轨迹不应该是摆线。钟摆的物理学原理是单摆,而单摆的摆长固定以后其运动轨迹肯定是圆弧。不明白它怎么会跟摆线扯上关系的。

楼主:
数学书讲到摆线的性质时说的钟摆就是这原理,难道又被坑了?百度百科也讲有.

网友A:
因为。。。。摆线的渐开线仍然是摆线。

但是当摆幅比较小的时候,近似于圆弧所以就直接用单摆了。

关于摆线的另类用途:

关于三角形、多边形钻孔的方法以及相关资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917

网友:
      摆线并不是钟摆上某一点的轨迹。4楼的,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摆线的渐开线仍然是摆线。

原来如此,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