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件浇铸出来后保温时间短,会影响工件的硬度吗?

楼主(2012-08-12):
      我公司的浇铸流水线,在工件浇铸进砂箱后,大概四十分钟的样子到下一道工序,将型砂和铸件分离。由于时间只有四十分钟的样子,有时候铸件从型砂中分离出来,还看到铸件带红色。请问这样是否会使铸件产生较大的变形,铸件会变硬吗?

网友:
浇铸后,保温多久,到了什么温度区间才可以落砂,要看公司的铸造工艺。
如果按楼主说的,有点类似于正火,会相对硬一些。

楼主:
  公司没有正规的铸造工艺,只一味追求产量。而我本人也不是铸造这一块的,我分管设备,对铸造不是很了解。想请问一下,一般来说,铸铁件落砂时多少温度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没有正规的铸造工艺,只一味追求产量。而我本人也不是铸造这一块的,我分管设备,对铸造不是很了解。 ...

这个要看你铸件的要求,铸件的牌号要求及对变形量的允许决定开箱时间。

网友(2014-01-07):
硬度可能会增加,但是有时会出现裂纹

网友(2014-09-08):
光求产量,不求质量,这种企业倒闭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