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有批活,表面精铣凹槽就是达不到光洁度,工期紧得要命!

楼主(2012-08-12):
求助:45号调质后精铣端面与侧而用什么刀?

铣槽0.08粗糙度怎么保?

铣槽0.08粗糙度怎么保?

急!!
厂里有批活,表面精铣凹槽就是达不到光洁度。
材料:45号钢,30度热处理
粗加工:线切割外形、粗铣凹槽(宽29mm,余0.7mm精铣量),完成。
精加工(加工中心上面铣):粗糙度0.8,宽29(0.00~0.02mm公差),深15(正负0.02公差),用什么铣刀合适?
现问题:用了整体合金铣刀(400元1把的@18)、K30材质的 @22焊接合金立铣刀、磨制@22铣刀,都试过了,都不行,最多干10个活,就必须换刀。那个槽表面粗糙度都他娘的到8.0了,晕。
哪位老大能帮忙,严重感谢!!!

工期紧得要命。

网友A:
400一把的18钨钢铣刀???还要开17%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一把的18钨钢铣刀???还要开17%吗?

是k30焊接式@22硬质合金螺旋立铣刀,可以开票的。

现在是用啥刀都不成,除非买20把K30的刀,如果那样老板非我开了不可。

网友:
用专门做高硬度钢的刀做,精加工选多刃的。

网友:
用WF25的  焊接立铣刀

网友:
要求这么高,干脆用中走丝得了。

网友:
干嘛买K20的合金刀呢?K20是加工铸铁用的。你如果用的是加工中心来加工,精加工余量单边六0.05,用多刃白钢铣刀顺铣,试试把。合金的话选择YT15的(P10)。

网友(点评):
单边太少也铣不光

网友B:
如果只有30度的话 普通硬质合金铣刀就能做下来
关键在你精加工那一刀余量太多了

你先半精加工放个0.05
最后精加工
注意转速不要太高了 慢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有30度的话 普通硬质合金铣刀就能做下来
关键在你精加工那一刀余量太多了

如果工艺是初加工-热处理-精加工的话0.05的余量就不可以了,30度硬度也就调质处理了,应该可以加工的,用卧铣粗糙度可能会高些,但是0.8的话还是用工具磨床吧。

网友D:
整体刀具比较贵,而且返修费事,可以用舍弃式的,立铣刀,只是尖部有个R0.8的圆弧,有16的,双刀片
精加工时余量小点,0.2左右,刀具悬伸小点,按最小

网友(点评):
装刀片的做0.8比较困难。

网友(点评):
谢谢,具体的没测试过,我们加工30钢,效果还可以

网友:
0.7余量一刀去?太大,留0.05再走一遍,或者走三遍。精加工转速要高,用切削液给到2000以上试试。8.0有点夸张,3.2应该没有问题,0.8玄。

网友E:
量少的话磨吧。45钢这材料要铣到0.8可不容易,尤其是槽底面

网友(点评):
抛光行不

网友:
分二刀去,第一刀量大一点到留0.05,再走一遍,速度慢一点,足够切削液冷却,保持不发热。

网友:
一刀0.7多了,分两刀走,精修余量0.1, 转速2000左右。精修刀选直径20的一体合金刀效果会好点,0.8能达到的。我以前加工过。

网友F:
哥们,45#0.8的光洁度最有效,成本最小的加工还是用磨床的。磨床可以一次磨好几件。而且光洁度,尺寸公差什么的轻松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体刀具比较贵,而且返修费事,可以用舍弃式的,立铣刀,只是尖部有个R0.8的圆弧,有16的,双刀片
精加工 ...

今天被迫用人工打磨办法,强制出光洁度。
从加工中心下来,凹槽底面粗糙度有6.4了,经过手工打磨好的许多,虽然看关有纹路,但手摸着很光滑。
没经费没时间再换别的刀了,后天要交了。

刚来这里,发的第一个问题贴子,意外的收到很多好心朋友回复,非常感谢,
以后我要常来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少的话磨吧。45钢这材料要铣到0.8可不容易,尤其是槽底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哥们,45#0.8的光洁度最有效,成本最小的加工还是用磨床的。磨床可以一次磨好几件。而且光洁度,尺寸公差什 ...

谢谢你,
关键是厂子有外圆磨新床子,没人会用,

网友(点评):
没人会用就逼着学啊,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关键是厂子有外圆磨新床子,没人会用,

就做一件吗?
  工具磨是最好的选择,0.4的粗糙度都可能干出来。

网友:
这么多高淫,学习了

网友:
0.8的用铣真的可以吗

网友:
可以用精铣三面刃刀盘是一下,光洁度1.6。 光洁度0.8对于普通铣削加工有点高

网友:
提高刀具的刚性、耐磨性只是一个方面,
还有就是要顺铣(在数控机床上),
如果用普通机床那就只好逆铣,但这样效果不好,

网友:
合适的刀具和参数是加工的关键。
合金铣刀加工0.8光洁度没有问题,在上线加工时把刀具的跳动打好,建议用R角铣刀。
参数自己试验下,纪律好数据,才能会有好的结果,基本参数是V=80-110,每刃加工在0.04-0.06MM之间。
最好的还是磨床加工,成本较小。

网友:
问几个问题:
1、你是顺铣还是逆铣?
2、你装夹是怎么装的,会不会出现振动,
3、你的精加工余量有些大,建议留小些,多少自己摸索,
3、铣刀铣侧面本身就会出现让刀,15深2道的公差应该可以,但是光洁度0.8用铣的话,性价比不高,不合格率高,建议磨,你不会磨就委外,或者请师傅。

网友:
建议使用中走丝  要是表面有镀烙啊 之类的 那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可以帮你,有需要的话QQ米我;438771325 孔氏刃具

网友:
以磨代精铣

网友:
看三维图完全可以上磨床啊,什么光洁度都可以达到

网友:
http://www.jxcad.com.cn/topic_1270842.html
豪克能金属镜面加工技术--告别磨床、滚压、磨头、砂带磨……

或者用滚压技术

网友:
这是由于热处理硬度太高了,检查一下硬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被迫用人工打磨办法,强制出光洁度。
从加工中心下来,凹槽底面粗糙度有6.4了,经过手工打磨好的许多 ...

这个社区很不错的 氛围什么都很好 我太喜欢这里了

网友:
请工人用带磨料的百洁布擦亮好了

网友:
怎么不选着磨床了 ?留0。1余量,选用磨床加工起来也很快尺寸光洁度也很容易保证。成本也不高

网友:
可以上磨床啊,技术好的师傅很快就搞定了

网友:
总体来说,焊刃式的合金铣刀适不适合做钢件的,调质后的就更不适合了。这个槽子如果按我的工艺(铣槽的话)粗加工放2mm余量,热处理后,25mm YG-1玉米粗铣刀中分加工留单面0.2mm余量,换25mm 4刃YG-1高钴白钢铣刀精加工。调质料刀具磨损较快所以尽量选用高钴铣刀,发现有磨损了就要马上更换。

网友:
能用磨床就用磨床啊

网友:
磨床磨啊,又快又好。精度也高。0.8还用铣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关键是厂子有外圆磨新床子,没人会用,

对美人会可学,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不过外圆磨是用来磨回转体的。你的槽需要用平面磨。

网友:
顺铣试试

网友:
关键是刀的问题。

网友:
润滑和冷却油一定要充足。

网友:
欢迎来到豪克能金属加工时代!Http://www.hyvsr.com
电话:0531-88872260   传真:0531-88878560

网友:
我们一般遇到粗糙度1.6的都是上磨床的
还真没试过0.8用加工中心做的
我也赞同楼上的社友说的
用磨床比较容易保证质量和粗糙度

网友:
普通铣床是达不到这个精度的,用加工中心,配整体合金刀,用多刃的,最好粗加工和精加工用不同的刀

网友:
老实说,一把山特或者瓦尔特密齿铣刀就能解决问题,呵呵2000不到一把。

网友:
一个砂轮片+磨床就搞定了。还用那么贵的铣刀??!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工件倾角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工艺是初加工-热处理-精加工的话0.05的余量就不可以了,30度硬度也就调质处理了,应该可以加工的,用 ...

工具磨光洁度可以,但是不好清根。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为什么你的精加工余量还有那么大?

网友:
买进口铣刀吧,日本黛杰DIJET整体硬质合金铣刀,600一把,ø12的八个刃,0.8很轻松。我们平时用

网友:
又没有节拍要求、精度又高铣什么铣!磨一下经济又实惠。

网友:
这个好像只是简单的定位座
9 K& L# l0 ^2 n  G需要Ra0.8么,是不是标错了。' p6 I7 ^' J7 t) e
或者加越程槽,改用磨

网友:
学习了,此处真是人才济济啊!

网友:
用铣刀啊

网友:
用20的硬质合金涂层铣刀呢,余量留少点

网友(2012-11-24):
我也是看看的的,很关心这个的事,O(∩_∩)O哈哈~